求诸位大神看看这个t1什么芯片

楼主(2014-10-07):
杂牌电视上的电源板,电源板型号 AY130P-4HF03,5V供电的MOS管是2D0N60F击穿短路,已经拆下。图中的6脚贴片小芯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标注的是t1右上角有35查不到资料。求助高手给看看是什么IC或者可以用什么代换的。不胜感激。

网友:
电源板的PWM芯片,他上面标的只是代码,没图纸,去度娘或TB看看他的真实型号是什么,在找类式的芯片代换。

网友:
不行弄个电源模块

网友:
这个是超级杂牌显示器才有的PWM控制芯片。你还不如直接改一个通用模块都比这个安全

网友:
宾馆里的电视,通病,换电源板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
照实物板画出电路图,参考资料图纸判断芯片型号。

网友A:
找到个型号:OB2262 这个芯片,您下载其PDF,跑跑电路看看是否和您这个功能引脚差不多,如果差不多,芯片都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B:
电源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不用那么费事了,改个模块就行了.你电源板上的那个小六角上那买呀,改个模块成本也不高

网友:
改个模块最方便

网友:
你可以试试改个神器!!!炸成这样 了!!!估计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的板号是多少?

电源板型号 AY130P-4HF03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几位热心朋友,这个芯片应该就是LD7535。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个型号:OB2262 这个芯片,您下载其PDF,跑跑电路看看是否和您这个功能引脚差不多,如果差不多,芯片都 ...

在论坛上查到了,原型号是LD7535,可用SG6848(丝印AAH)或OB2263(丝印63XXX)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上查到了,原型号是LD7535,可用SG6848(丝印AAH)或OB2263(丝印63XXX)代!

恩,找到了就好,毕竟数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换原装的芯片比较合算,改的话成本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