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4-10-07):
电源和电池同时插着按开机键一点反应没有,
拔掉其中一样再开机,刚开始几次会显示几秒钟关机,现在只是所有的指示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而且只会闪一次,然后再按开机键又没有反应了,、
要再插拔一下电源或电池,又能闪一下了

各位高手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短路

网友:
后继有短路,保护了,慢慢查

网友:
板子有短路,慢慢查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网友:
烧鸡 慢慢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