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有待机,电流一直0.10——0.070跳变,suson一直跳变,MAINON不出来。

楼主(2014-10-07):
待机3v5v正常,没装电池,电流一直0.10——0.070跳变,<装coms电池自动触发>,广达主板,测过io复位,,时钟,lid,anin,南桥时钟,供电都正常,io的条件,DNBSWON,susc,susb,suson这些一直高低高不断的跳变,MAINON没出来,分组供电电压也没出来。南桥,io换过,bios刷过,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都是好的。susc,susb,suson是什么引起这些一直跳变求助。

网友:
是不是 RSMRST也不是跳变引起的 SUSB和SUBC一直跳变

网友A:
后级电压有短路。重点看一下。

网友:
RSMRST这也是一直跳变,RSMRST是io发到南桥,中间也没经过什么。

网友:
修这样的板子要细心
有一个地方看不到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压有短路。重点看一下。

能讲具体点吗,电分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suson也没被拉低

网友(2015-03-08):
电压都没有出来,好像,主要看看是不是有短路,3V 5v的后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