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AL1722接高压板 关机白屏

楼主(2014-10-07):
宏基AL1722显示器一款,问题高压板坏掉,直接接一个通用高压板,接上之后发现电源板找不到on,这款显示器的开关是5V,电源板也找不到相关的5V,索性直接把高压板的on接到开关按键上,现在问题来了,关掉显示器就白屏,然后刚开显示器会有竖线不过马上就正常了,怀疑是传说中的反控电路,以前听师傅讲过一次,不会接反控的我on啊,请教各位大神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关机白屏,,测一下开启电压啊,, 是不是反相的

网友:
开机电压是5V的,摁开关也有0-5V的跳变,我的高压板的on线是直接接在开关上的,因为电源板找不到on

网友:
还不如接到绿色指示灯上
也不会关机白屏

网友:
这管不了多久,建议修好原机高压板

网友:
我怎么越看越糊涂阿,晕了;原来的高压板是怎么工作的?是楼主没找到,那就再仔细找找

网友:
应该有标注的啊你仔细看看

网友:
按开关找 肯定能找到的

网友:
连BLON都找不到你这还会改板?BLON和DIM是一路的,驱动板过来在电源板两条细线其中一个。

网友:
连个5707的高压板都不会修,你还能干嘛。

网友:
不可能没ON的

网友:
电源板到驱动板间就那几根线,肯定有一根是开启信号线。

网友:
直接从屏上飞跟线给ON开启就是

网友:
这个板子建议不要改高压板,如5楼所说,修好原电路才是上策。

网友:
建议还是修好原来的,质量比这个好N倍,估计是C5707对管烧了,只要换掉就行了,或者MOS管,顶多高压线圈也换了,但是估计都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说还是要改,那就看看DIM这个附近是否有ON线,2路应该是离的很近的

网友:
开关的三极管找找

网友A:
把屏供电飞线到高压条的背光开启脚,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已经解决,如5楼同学所说,把原版修好了。。。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高压板接的不对,,,,,,,,,,

网友:
建议你修好原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如5楼同学所说,把原版修好了。。。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是那个5706的三极管坏了吗

网友:
接按键板 3.3V也可以的

网友:
这种机大多数都是因为高压包虚焊引起的C5707和9435坏的,LZ可以考虑下修复原板。

网友:
最后是什么东东坏了,修好的。

网友:
基本都是5707   你这样搞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供电飞线到高压条的背光开启脚,就可以解决。

兄弟,你确定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开关信号   直接接屏的5v  供电端   不就OK了

网友:
这个5706  的高压板 好修的啊     要不就是高压包虚焊  要不就是 5706 5707  坏了

网友:
开启接屏供电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你把亮度调节断开就好了 要么不要接

网友:
呵呵,开关没接对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 导致关机白屏

网友:
这个不需要换高压板  一般就5707坏  换就好

网友:
5707是好的,高压包已经烧糊了,换了高压包就好了

网友:
这板子好修 一般C5707 爱坏的  控制角你要是找不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按键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