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_STP# 应该是多少v

楼主(2014-10-07):
THERM_STP# 应该是多少v 现在测出来有3V 正常码?

网友A:
这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一般是3.3吧  拉低就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一般是3.3吧  拉低就开启

这个信号时温控保护  你的意思是3.3就不保护  低电平就保护了  对吧?

网友:
这个信号正常工作为高电平
低电平保护
3V正常的

网友:
李日亲说的是对的

网友:
正常工作为高电平

网友:
和EC上南桥的复位信号一样,机子正常开机测量是3V  重起的时候会有一个拉低又重回3V的过程。低电平有效(图上带#号的)

网友:
带#号的一般都是3V   当它为低电平:的时候就是它起作用的时候。用:”低电平有效“这个词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