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用电池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4-10-07):
X220 用电池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如果插上适配就没问题。有遇到的吗

网友:
算动开机会不会是KB出问题了哦

网友:
EC可能性最大  要不就刷BIOSS

网友:
ec周围有排阻的话就是排阻问题啦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啊  这个开机好像是真键盘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