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电路升压原理

楼主(2014-10-07):
求此电路升压原理

网友A:
电感两端电压能突变。你可以把电感看作是一个闸门。二极管看作防止回流装置

网友:
只要其作用的是这个IC,此图中的二极管就是整流作用,楼主你可能没有修过苹果笔记本里面的升压到LED屏的电路,一样的,苹果AIR的笔记本屏的背光电路都是在板子上的 利用的原理好此图非常相似。

网友:
看不懂呀!!!!!!!

网友B:
芯片内部的VIN与SW间有个开关管,反复导通截止,如此电感两端产生交变电流,利用电感特性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电压远远大于供电电压,两电压叠加,经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得到高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两端电压能突变。你可以把电感看作是一个闸门。二极管看作防止回流装置

电感两端电压突变能改变极性,但是小弟还是看不出怎么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两端电压能突变。你可以把电感看作是一个闸门。二极管看作防止回流装置

貌似看懂了 LT3460利用SW脚位给电感充电,FB用于改变电感电流。

网友:
简单问题不解释!楼主如果有示波器就量一下SW端的波形!那样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种你就先死记下来再说,現在新的屏里基本上全是用的这个.原理得去看:直流开关电源相关资料. 其实搞维修又不是研发知道是那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的VIN与SW间有个开关管,反复导通截止,如此电感两端产生交变电流,利用电感特性产生自感电动势, ...

这里的电感可能是起到储能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电感可能是起到储能作用的。

是的!存储足够的能量才能提升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存储足够的能量才能提升电压呀。

这个电路升压是不是由芯片内部电路来完成的呢?

网友:
一头雾水,看不懂哪个高人开发出来的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手机屏的背光电路吧,典型的BOOST升压电路,这个SW是一个脉冲信号(相当于一个开关),为低时电感电流持续增加通过GND与VIN形成回路,为高时因为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会变成左负右正的反向电动势,此时将磁能转换成电能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的大小取决于SW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