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U不开机

楼主(2014-10-07):
华硕X401U笔记本接通电源,电流跑到0.72就掉电,开机键没有电压,有时候通电电流跑到0.7后电压掉到0.3左右就不动了,风扇一直转,EC芯片是ITE8517E

网友:
不知道是我太菜了 还是怎么回事 都不知道你这样的问题怎么会回答。。。。。。。。。哪没有就修哪儿呀。按时序来修呗

网友:
可以量一下瞬间电压,看看那个电感没有电压,修没有电感电压的那组电压

网友:
电池放个电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