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供电

楼主(2014-10-07):
其他电压都有  就是无CpU供电,IC是RT8802A 换过一个还是不行,测 VDD-5V   EN 1.25V    PWM26-30脚 电压分别为 2.97V  2.59V 4.34V  5V 5V   2脚VR-Ready  3.7V  反馈0V    DVD  1.4V  VID 32-39脚电压为  32-1.29V 33-1.29V  34-0.06V 35-1.29V 36- 0.06V 37-1.29V 38-0.06V 39-0V   对了还有个 BD=FE  帮我分析下该怎么修了  没思路了

网友:
EN1.25低了。

网友A:
你这个是8802+9605组合,条件正常两个芯片一起换,注意是否有检测电阻坏的。

网友:
如果芯片是好的情况下,更换一下CPU看看呢,有时候U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8802+9605组合,条件正常两个芯片一起换,注意是否有检测电阻坏的。

版主你这里说的8802+9605组合是不是主控和驱动芯片呢?

网友:
我现在最头疼的是8859m这电源管理芯片!!!没有vcore修死修不出来!!!已经不下20片了!!!烦死了,,,

网友:
看版主回复的就是精辟,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板  我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我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

是哪里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里的问题,学习一下..

BD=FE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