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液晶电视花屏

楼主(2014-10-07):
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重点查屏线,进行清洗屏线,并对屏接口附近的电容进行加焊处理

网友:
如果恢复工厂默认值和清洗重新插拔屏线无果之后,加焊主芯片 驱动板的芯片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
换屏线 试试

网友:
屏幕逻辑板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补焊下芯片应该可以

网友:
代换下通用驱动板 ,再清理下屏线

网友A:
这情况又简单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又简单又复杂

怎么简单法,楼主分享一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主最近进展如何,修复了吗?如果修复,是如何修复的。

网友:
屏线或电容啊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没下文了吗????

网友:
逻辑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屏显带有问题,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第一步:像皮擦,第二步:换屏线,第三步:各关键点补焊,第四步:此处省略三千字

网友:
进总线 看看有木有屏参的选项

网友:
屏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遇到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液晶LCD的 通用驱动板 屏线 都换了 不行 最后把屏线的板子主芯片加焊就好了

网友:
加焊逻辑板上的芯片

网友:
屏线处理下。要不行就更换掉。

网友:
一:像皮擦,二:换屏线,三:各关键点补焊。

网友:
重插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