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L-I946F REV:1.2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10-07):
主板l-i946f开机不跑码  一看电容爆了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  一磨网卡有点点烫  拆了 还是不跑码 电压也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先测量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把外观有坏的换掉以后,再接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上假负载量了一下 有个点没有阻值  在背面找点  还没有找到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起码供电、时钟、复位情况得说一下吧?

网友:
我也简单问下.有无CPU电压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10颗1000UF 6.3V的电容全换了再修

网友:
这板子电容要做ECN变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