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4-10-07):
待机电流0.032,没有待机3V 5V,抓待机电压的波形如下
麻烦帮我看一下3V的波形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还用打波形!查待机芯片外围供电条件都符合直接换。

网友:
有点像后机拉低

网友:
查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只能告诉你 待机必须有3v5v

网友A:
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嘛

网友:
3V负载过重!~~

网友:
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该查什么地方或是换什么东西

网友:
有示波器果然高大,修了两年电脑还不会用示波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嘛

满足的,开启信号也没有掉

网友:
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不是说有待机吗

网友:
可能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我到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呢

网友:
这机子待机芯片是RT8206A吗 ?  3V 5V待机就会有吗 ?

网友:
都不会用示波器 只会用万用表修本本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多查下 那边的问题多 那里也容易坏

网友:
查自举和MOS。以及3V 对地阻值。

网友:
看一下反馈电路呗,或者短路引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