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T6-CD,SWH系列。故障:板子烧了!多故障!

楼主(2014-10-07):
            国庆节放假5天,在家撸了5天,小学生放假你们了解?(打一半不是麻麻叫回家吃饭,就是回家做作业了!)
  入正题:今天来了一个裸板,版号:DAOSWHMB6E0  保护隔离烧了,PQ25和他附近所有东西都烧没了。(最后有实物图)如图:
(图1)
先打阻值发现PQ25  3个脚直接对地了,拆掉烧的所有东西:PQ25  PD12  PQ26  PQ24拆完OK   VAD这个节点直接烧对地了,直接先不要这个节点如图: (图2)
换一个PQ25  4脚直连到PQ24的5脚。再来插电试试,发现没过保护隔离,+VH28这个信号没升压。我们来看看这个信号是靠什么升压的,如图: (图3)
升压的基本条件有:20脚+VIN  14脚VSENSE  13脚REG这应该就是最基本的升压条件了。20脚+vad对地了供电当然没有。直接拆掉PR217  飞线连到芯片20叫的那一端。20脚+VIN有19V了,VAD_1没有,13脚RED有6V,  +VA经过PD5得到+VAD_1,+VA有19V+VAD_1没有。直接打阻值,PD5二极管正向1200的阻值反向无穷大,换掉。现在升压芯片14脚有分压的2.3V了  正常!  13脚REG也有12V了,可以是+VH28还是没升压。 感觉升压芯片坏了,
再想换之前查了下15脚ACIN_PG没有。。。。看了下ACIN_PG怎么来的。如图:
(图4)
PU3   9脚PR34一端有3.3V一端没有,拆掉PR34。阻值十几欧,原来就是升压芯片拉低的!换掉。再换之前没有装PR34  想看看没ACIN_PG会不会升压过保护隔离。换了升压芯片之后打了下阻值正常后插电。升压了30V!按开关电流到0.12后直接就掉了,不是很快,不像是短路。0.12掉电?难道是那个PR34电阻没装的原因。   装上看看。装上后再次通电,涛声依旧。。。感觉电流0.12左右才掉下去,也不是很快,不像是短路,像是什么主要的转换没出。
  一个板子不会同时出现怎么多故障。因为这板子保护隔离都烧了,都不能用了,还会出现其他什么故障呢?觉得0.12掉电原因就在这附近!这个板子大多数转换都是升压芯片给的!如:图3再差电压时1234脚开启瞬间是有的3.3V。9脚11脚也与电压跳变,多少没仔细看。12脚是有瞬间了12V的!就是10脚没一点变化。  为什么。。想不通!打阻值是12脚居然无穷大。没焊好? 不可能啊。一个20脚的芯片还是有自信的!直接PQ44和芯片10脚相连试试。如图:
连完,通电再试试。果断是亮机的电流,这款板子不知道为什么外接不亮,因为是裸板。不过看内存波形是绝对亮了的!
            编辑帖子确实要时间!这都比我修板时间还长。 求分分砸倒!

网友A:
12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排除芯片虚焊问题的话,可能是这个引脚到PQ44 G级之间线路断线造成的,可以飞线试下,问下这里12和14脚控制的是同一个MOS管导通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排除芯片虚焊问题的话,可能是这个引脚到PQ44 G级之间线路断线造成的,可以飞线试下, ...

不是同一个,只是2个脚的时序和控制峰值是一样的所以就连起来了。芯片本身起有问题的!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同一个,只是2个脚的时序和控制峰值是一样的所以就连起来了。芯片本身起有问题的!

恩,连接起来只要确保12脚阻值没有对地短路就行。

网友:
好不容易发个帖子你们不要这样好吗?

网友C:
最后SCL飞线?是电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SCL飞线?是电路开路?

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D:
LZ换的新芯片。会不会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换的新芯片。会不会坏啊。

新芯片其实是坏的,不过不想换了。就直接飞了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