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跑C1 求助

楼主(2014-10-07):
同行拿过来 1117发烫 南桥发烫 。但测对地值不短 。不触发  。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个南桥重植上可以开机 跑C1卡住然后重启 ,以上重复 插内存条件   供电 SPD  复位都是正常的 。BIOS对换还是一样   。以为还是南桥的问题  直接 换新的  还是一样 求思路

网友:
C1明显内存不过,仔细查吧。时钟查了吗?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呢?要仔细排查

网友:
C1不过内存,看看SM总线

网友:
时钟芯片

网友:
BIOS对换? 还是刷一个新的吧。  C1是内存,刷个BIOS ,放个电。内存换多两根,说不定读内存呢。 不行就查总线

网友A(2014-11-06):
要是内存槽上的供电和信号电位都正常的话,就看着下面的量量看是否正常的。
用三用表或示波器量Q45 Q46 Q47管子的3脚是否有高电位1.2V,如电位有偏低或是没有,请检测主板是否有氧化断线的。
没有断线就请把RN45排阻8.2K换掉,应该就可以过C1了。
Q48 Q49 Q50的3脚都是低电位才算正常的,
《按照以上步骤量测的前提是要上celeron CPU》

网友:
太深奥了 ,我刚开始学 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内存槽上的供电和信号电位都正常的话,就看着下面的量量看是否正常的。
用三用表或示波器量Q45 Q46 Q4 ...

楼主印丝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内存槽上的供电和信号电位都正常的话,就看着下面的量量看是否正常的。
用三用表或示波器量Q45 Q46 Q4 ...

同上

网友:
bios换回原来的顺序,待机下短接主bios的一脚和和副bios的八角。恢复一下bios,或者两个都刷一下吧。前几天技嘉有个双bios的G31就这样修复的。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一块同型号的板。故障一样,跑C1然后还会再跑一次C1就停留在那里,等等就就掉电重启。换过cpu和内存,刷过BIOS,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按照6楼的思路查,Q45 Q46 第三脚有1.2v 。Q47第三脚没有电压,换了IO边上的822排阻故障还是一样,加焊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真心没有思路了,打算换北桥试试

网友:
手上也有这么一个主板,也是档c1 重启后 掉电,不知道大家搞出来没,求分享

网友:
换时钟啊啊

网友:
看看内存的时钟数据两根线跑到南桥边上的102或是822换个看看

网友:
如果SPD 造成 BIOS也出现刷写的话,就下测试下内心的组织 打阻卡 一个个测量

网友:
内存时钟有嘛

网友(2014-12-06):
楼主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