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ATX-300P4电源换电容,开机输出电压都很高,不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2014-10-07):
长城电源ATX-300P4电源开机风扇转,主板不亮。拆开电源,目测电路板上无其他明显的零件损坏,换了起鼓的三个450V2200、二个10V1000电容。然后, 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不长时间电脑北桥很烫。
开机负载检测电压(接了二个硬盘,一个光驱)。测得电压:红6.40V、黄14.98V、橙4.13V、紫6.24V、蓝-14.25V、白-6.05V、灰5V、绿0.1V输出电压都很高,不在正常范围内。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坏了,怎么维修?

网友:
普遍都高说明稳压电路出问题了,主芯片若是494的话可调整1脚的外围电阻修复。

网友:
主芯片是KA7500B

网友A:
KA7500B与494可互换,按俺说的方法调整去吧!

网友:
KA7500B与494可互换

网友:
老师好,”调整1脚的外围电阻修复“。是把R51、R52、R53三个电阻换掉?还是换大一点的或者小一点的电阻?我是小小白,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低压部分 重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A7500B与494可互换,按俺说的方法调整去吧!

我也请教一下,像这种电源输出电压变低0.7-1v怎样修,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请教一下,像这种电源输出电压变低0.7-1v怎样修,求指点。

494的可调整1脚的外围电阻进行调压。不知你说的电压变低0.7-1v指的是哪组,若是正12伏可不必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94的可调整1脚的外围电阻进行调压。不知你说的电压变低0.7-1v指的是哪组,若是正12伏可不必调整。

怎么+12V不需要调整呢?电脑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总是这样我把电源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12V不需要调整呢?电脑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总是这样我把电源换了就好了

如果其它电压都充足,只有+12V低1伏左右属正常,不用调整。你说的自动关机现象是另外一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它电压都充足,只有+12V低1伏左右属正常,不用调整。你说的自动关机现象是另外一码事。

+5v也要低0.6-0.8v,3.3v低0.2-0.3v这个是否要调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也要低0.6-0.8v,3.3v低0.2-0.3v这个是否要调整呢?

这个必须调整!但你应先换滤波电容试试。实话实说,大部分电源无需通过改变494的1脚电阻调整电压,因为这里很少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调整!但你应先换滤波电容试试。实话实说,大部分电源无需通过改变494的1脚电阻调整电压,因为这 ...

我测试了几滤波电容好象都正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几滤波电容好象都正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望指点

要求全换新也许能解决问题。滤波电容用表测只是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全换新也许能解决问题。滤波电容用表测只是个大概。

那好,我按你的办法试试吧,谢了。

网友:
只知道资料上写输出问题查电容和反馈,期待楼主修好电源并给大家共享谢谢。

网友:
取样电路挨个测电阻值,很可能有阻值变化,一号引脚的对地电阻阻值检查下,这个电源的电路图网上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各个电阻是不是有打火发黑的现象,有就换掉,重点检查R76 R78 R51三个电阻阻值,应该有阻值变大的,R51的话应该是变小才会这样

网友(2014-11-16):
仔细检查输入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这个。。。。小白学习中,也还不知道怎么弄,看大师们的说法,下次有遇到值得一试。。。谢谢

网友:
查稳压电路

网友(2015-01-02):
取样和稳压电路电阻,挨个量一遍,肯定有问题

网友:
全偏高??????????? 是不是该先查下测量用的表啊?????????

辅助电源和主电源是分开的,都高不大可能吧? 中六合彩的机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