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G掉电求助

楼主(2014-10-07):
4738g主板   会掉电。
开机5秒掉电 要进BIOS 挂热了 才能正常进去系统
有时候可以玩几个小时才掉
有时候玩个10分钟就掉了
BIOS刷过什么的了~
还能动什么呢?

网友:
CPU供电电容看下吧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有就干掉。

网友A:
CPU大电容问题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大电容问题应该是

刚看过了是3块330电容  我直接全部都换过新的?

网友B:
宏基4738G有大电容?感觉应该是4736ZG啊,要是有的话换成四个,原来我都是换六个,后来才知道换四个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基4738G有大电容?感觉应该是4736ZG啊,要是有的话换成四个,原来我都是换六个,后来才知道换四个就可以 ...

我的底座看过来 是3个330电容在吗

网友:
换南桥吧?
?/?

网友C:
换散热器,我有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散热器,我有修到

我的散热器就是新的…换过来了

网友:
不妨在CPU供电单元电路的空位上,加点330UF的电容看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大电容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