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310 开机电流到0.5 不动

楼主(2014-10-07):
lenovo u310 开机电流到0.5 不动
Lenovo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是0.5A还是跳变一次到0.5A,开机到0.5不动测CPU供电;跳变到0.5不动检查内存...

网友:
条件什么都不测 你问的有什么用 直接换板秒杀吧 大侠 这板我看了下 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