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10-07):
今天接到一同行的显示器,说会亮下灭。接到手测屏幕很红,随后就灭了。初步判断是灯管。拆开后,外接两根灯管,屏幕不会红了,也不灭了。是上面的两根灯管,那就一个高兴啊。换灯管。此时省略200个字,灯管换完后,又出现问题了,会灭了,又用外接一根灯管后,不会 灭了。哎,换的不行吗?又拆下 来重新换。此时心情很沉重,又换好后,上电测还会灭。这次有点奇怪了。上面灯管好了,下面的灯管不行了。心想换上面的灯管时,也没有动到下面的灯管啊。此时心想会不会是其它的问题。就又去找了高压换上试试,一试后ok了。哎,真是经验不足啊!记住这一次。

网友A:
     现在维修很不好干啊,问题多了客户怕贵不休了

网友:
意思是原机高压板也是坏的了。

网友:
先换根高压试下嘛 ,换灯管多累,收钱又不多

网友:
光通道维修: 300V正常  输出正常  灯管正常 就果断先换高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后来换掉一个MOS管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维修很不好干啊,问题多了客户怕贵不休了

就是啊,第一次遇到两个问题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享我感觉自己还是幸福的  外接灯管不亮我就直接换高压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第一次遇到两个问题

现在干维修也不好干了,同行抬价也抬死你 好无奈啊, 现在客户也叼 新显示器也没多钱 唉 不好干了

网友:
有同感有同感

网友:
是啊,换灯管一定注意不要短路,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经常失败,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思路指导行动,三思而后行。

网友:
学习学习,有同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