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hr 上电0.269A ,无cpu供电

楼主(2014-10-07):
               机器正常触发上电到0.269a 电流不动,也不掉电。各电压逐一检查了除cpu电压没有外其他都有, cpu供电使用的是rts166b ,5v供电和开启3.3v都有。不装cpu的时候有输出1.1v,装了u就没输出,总电流没多大变化,不装u是0.25a左右

ALL SYSTEM PWRGD也已经有高电位。
换过cpu,刷过bios,
这个asus的机器的供电咋这么难整呢,其他的机器遇到这种上电0.3a左右的都还好弄呀,大家有修到过这个机器没?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不装cpu的时候有输出1.1v,装了u就没输出。着重查CPU座及针,SVID正常不正常。

网友A:
楼主可以重点查下 网上很多这种芯片架构的工作原理
先CPU 后 bios  不嫌麻烦先换个供电芯片。。。最后换桥吧
我遇到很多台  cpu跟桥一起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没拆过,主板很干净, 查了SVID 阻值是正常的,明天发个供电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重点查下 网上很多这种芯片架构的工作原理
先CPU 后 bios  不嫌麻烦先换个供电芯片。。。最后换 ...

           桥也是有可能,不过不到最后我不想去动桥

网友B:
ALL_SYS_PWRGD 之后还有几个关键的PG信号是PCH 和CPU电源IC 通讯的重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_SYS_PWRGD 之后还有几个关键的PG信号是PCH 和CPU电源IC 通讯的重点查

            后面的PG我看图好像要有了vcore PG才会有

网友:
尽信书 不如无书,你这个是HM55 还是65的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6882-1-1.html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CPU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