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关不了机,大家砰到过吗

楼主(2014-10-07):
PE中关机,屏还有背光,电流显示1.18A,如果进系统关机,那电源灯会亮着。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情况吗,还有,系统关机是那个信号控制的。

在线等,急。

网友:
EC -BIOS也刷过了,一样。

网友:
查好几个休眠信号WAKE# ,RI#,还有几个忘了,你把所有外设统统去掉,还有EC是否收到南桥的拉底SL
P#信号

网友:
关机是由EC控制的,具体哪个脚位自己看看电路图吧

网友:
根据上电时序。逆推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多吧

网友:
修好了说说怎么修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A:
刷了个PCH-BIOS,解决了。

网友:
BIOS也造成这种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个PCH-BIOS,解决了。

原来如此,有的机器碰到这种现象是可以刷BIOS好的,有的机器就刷不好。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通病是刷EC 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刷刷

网友:
是BIOS的问题,手里还有一台三星的客户自己升级了BIOS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刷BIOS好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关不了机,反时序维修

网友:
上传呀BIOS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时序倒那推

网友:
机器就这样 修好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刷BIOS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