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BH H17 CPU供电IC求PDF

楼主(2014-10-07):
板子 P5KPL-SE ,不出U供电,手头没这IC(AP-BH HI7)的料板,求PDF资料,找了半天木有找到!谢谢

还有个 BD-BH D0J(24PIN) 是不是驱动IC ?

网友A:
好像记得是驱动芯片,你换一个一样就行了,

网友:
就是,换个一样的就行。不用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得是驱动芯片,你换一个一样就行了,

没这IC,有的话早换了

网友:
换个ap-b.......的都可以

网友:
RT8800   RT9605

网友:
你要换AP-XX  没办法,华硕的IC芯片和驱动芯片的都是专用的

网友:
对啊,这板有点位的。

网友:
点位用的不多,都跑线,图纸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