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硬盘卡卡响的电源应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4-10-07):
造成硬盘卡卡响的电源一般都是供电不足,但是测试5V 12V一般还都正常,主机还可以点亮,就是接硬盘卡卡响,不是电源头的事,最近遇到不少这样的电源,拆开观察电容也没有鼓的,测电源还正常,请教这种电源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换过电源后就不响了吗,,,电压正常,怎么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响不关硬盘的事吧一般如果是杂牌电源尽量少用就对了。这个电源得带负载时在量比较准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源的大电容负载能力差,换个电容试试。山寨用的电容往往不达标

网友:
换滤波电容, 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