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独显 显卡是怎么散热的

楼主(2014-10-07):
CQ40 INTEL独显 ,板号LA-4103P。这个机子别处修过,现在搞不清显卡是什么散热方式。只是加硅脂还是有散热软垫?我只加了硅脂,温度70多度。
显卡
板号
Intel

网友:
这个原来是有软垫的啊,看看散热片有没有接触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这个是有软垫的可以加个0.8的铜片

网友:
加个铜片会好很多的

网友:
这个机应该没温度不高啊。

网友:
谢各位,原来有软垫的话我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注意再加上铜片是,显卡要贴上绝缘的。否则有的会引起短路。

网友:
加铜片,风扇改常转

网友:
显卡和散热器没有接触上,加0.5MM铜片后开机温度40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