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快富士康N15235的主板

楼主(2014-10-07):
此主板能开机 ,用不到1个小时就 ,卡机, 卡着就不动 什么都动不了,  不知道是那原因 请高手帮忙 ,随便有图纸的帮忙发一个 非常感谢。富士康N15235

网友A:
确定是主板问题吗?有点硬盘有问题有会这样子

网友:
硬盘  要么内存 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主板问题吗?有点硬盘有问题有会这样子

我检测了下硬盘 没的坏道的 系统做过了

网友:
机器有没有过热现象?

网友B:
摸一下有没有那个芯片特别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摸一下有没有那个芯片特别烫

模了下时钟芯片  有点烫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了下时钟芯片  有点烫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

不烫手,应该属于正常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