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2500BEVT写死ROM还能救回来吗?有原盘ROM固件备份

楼主(2014-10-07):
原盘Family:Jamaica(Royl),刷了Tahoe_Lt家族的ROM。现在刷回原来的ROM提示:

网友A:
拆下rom芯片,用编程器写回去就行了,我也写错过。用编程器写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rom芯片,用编程器写回去就行了,我也写错过。用编程器写一样的。

拆下rom芯片,是要把它焊下来吗? 这么麻烦,有没有不拆任何部件的办法!

网友:
拆下来。写

网友A:
拆下来写上再焊接回去不用几分钟的。这还麻烦吗?
呵呵!!

网友B:
这个都叫麻烦啊,不做就不麻烦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写上再焊接回去不用几分钟的。这还麻烦吗?
呵呵!!

不是专业的,也没有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写上再焊接回去不用几分钟的。这还麻烦吗?
呵呵!!

一般情况,什么情况最容易刷死。同一家族的是不是就不会刷死。还是同一家族同一型号的才不会刷死。

网友C:
拆下rom芯片,用编程器写回去就行了是最后的办法

真正的U指令 WDR死ROM恢复工具,找这个工具听说也可以,
线用
普通的3.3V的串口线,用DB9转TTL的可以(MAX232等电平转换芯片),用USB转串口的也可以(市面主流用PL-2303芯片)
短接某两个点,软件里面应该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叫麻烦啊,不做就不麻烦了哈

说的很有道理,什么都像喝稀饭一样,不用嚼多简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rom芯片,用编程器写回去就行了是最后的办法

方法挺好,不过,又要投资了,比如买指令线。还有就是技术要求似乎也很高,中间还不能出错。

网友D:
解决办法,楼上的朋友都说了,不要怕麻烦,编程器刷回原来的程序,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办法,楼上的朋友都说了,不要怕麻烦,编程器刷回原来的程序,是最简单的了。

各位教训的是! 本来就是想了解下WDR这个软件,第一次试验,现在刷死了两块硬盘。就当是花钱买经验吧。

还想问下:ROM刷死后硬盘接通电源只有微弱的转动,和正常的区别很明显。主板bios也检查不到硬盘了。这些是ROM刷死的表现吗?

我网上查教程说通刷最重要是家族、微码和固件版本相同就可以刷,出盘率最高。和硬盘型号,SN号关系不大,是这样吗?
我硬盘是:030CB WDC WD5000AAKX-001CA0_15.01H15_WD-WCAYUK329249。因为没有备份固件,在网上找了两个固件。请问哪个能刷,还是都不能刷?
1640 Tahoe_LT 030CB WDC WD5000AAKX-083CA0_15.01H15_WD-WCAYU9198408
1640 Tahoe_LT 030EB WDC WD5000AAKX-001CA0_15.01H15_WD-WCAYUF586766

网友:
没事别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