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G6 版本号DAOR33MB6F1 进系统卡在WIN7LOGO那不动了

楼主(2014-10-07):
HP G6 版本号DAOR33MB6F1 进系统卡在WIN7LOGO那不动了 BIOS刷过了 显卡加焊过 CPU内存硬盘 都换过了 没有思路了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裸机测试的吗
看看usb口 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独显也有问题?

网友:
是每次都卡那,还是不稳定。会不会掉电

网友:
这种碰到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进PE卡吗!!!!!!!!!!!!

网友:
南桥  显卡  USB

网友:
裸板接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