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E9 万用表戳晶振可以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07):
日期:10.7
地点:上海嘉定故障:触发至0.02

  客户送修的联想E42A还是E43A型号忘记了,版号 DALE9
  待机电流0.005 ,触发电流到0.025 不动,顺便打了一下各个电压阻值都正常, 感觉像是南桥缺电压所致
  量到EC有发出 PWRBTN# 和 RSMRST#到南桥 但是南桥没有返回SUSB#和SUSC# 所以判定EC部分工作正常 开始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先测量南桥的S5供电  PQ23 和 PQ27  从3VPCU转换3v_S5 电压的转换管      实测3脚 13V多  4脚3.3V 正常 PQ27 3脚和4脚电压也正常
  好 供电问题排除 RSMTST 和PWRBTN 信号也正常 , 南桥剩余条件还剩下RTC电路和实时时钟电路
  手上没有示波器,无法判定32.768实际波形 万用表量到Y5 2脚0.3V左右, 量到一脚 0.2V左右 ,但是偶然间看到可调电源电流已经跑到1.2A
  拔掉电源线,在插上万用表表针在去戳一下Y5 1脚 又触发了  额,有点纠结先从晶振和谐振电容入手把
  找了一块B450料板 拆了换上 还是一样, 心里有点纠结 以前也修过这种问题  南桥换了很少有好的,先不着急换南桥
  看看晶振电压0.2 0.3 的电压感觉是不是有些低了 ,记得以前IBM南桥的晶振电压都应该在0.6 0.7左右
  晶振由CMOS电池提供供电,测量了一下CMOS电压 3.3V 正常
  有点无语,翻着图纸往后找了找SM
  CMOS电池的3.3V电压经过了二极管D , 在经过电阻 R292 R332 R335 分别给 RTC_RST# 、 SRTC_RST# 、 SM_INTRUDER# 提供供电
  一个一个测把, 测到电阻R332的时候前端有3.3V,后端有1.2V   嘿嘿 貌似找到问题了
  看到电阻后面就一颗延时电容C494 直接吹掉
  插电在测 RTC_RST#的电压, 3.3V正常
  按下开关正常亮机
  帖子写完也想问问各位同行大哥,你们修到这种问题的机器 RTC电路坏的多吗? 还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同时还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RTC电路有问题,用万用表戳一下晶振可以开机

网友:
无图,无吸引力。
手摸晶振OK的,基本就是RTC信号、桥问题了

网友:
82801IBM南桥32.768晶镇两脚电压0.25左右是正常的两脚压差非常小,,这边不要误导别人了。防止误判还是入手示波器吧。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只要按照上电时序维修,一般都能量到问题

网友:
RTC电路修得少 一般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纠正一下。。  南桥晶振的电压是很小的,有的才0.1几V也是正常的。。。但是EC晶振的电压就要大些,一般都在0.6V以上

网友:
一半吧,一般碰晶振触发。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到像这样的一个故障。

网友:
RTC电路很重要,很多人都不会去查的

网友:
摸下能起振晶振可能性不大

网友:
南桥问题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