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1盘如何砍头

楼主(2014-10-07):
今天搞了一个7200.11,SD15标准的固件门盘,一开始终端显示RequestResumeSaveSmartFrame,刷了官方提供的固件后,能正常在终端下面显示Rst 0x20M
(P) SATA Reset,用mhdd检测的时候一段好的一段坏的,坏道间隔出现,我感觉是不是磁头有问题啊,如何检测哪个磁头有问题,如何砍掉坏了的磁头啊。最少还能够保留一部分容量,能做个盘用,求高手教一下,谢谢啊!!

网友:
自己研究去,研究出来你就发财了

网友:
目前没有办法砍头

网友:
也就是说现在ST头坏的盘基本上都是废物了啊,看来我那些盘都可以扔掉了。呵呵

网友A:
你要先测试段位表正常不一般来说固件门的盘一段段的很多段位表坏了的,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然后测试完之后用段位表的修复指令修复一下,然后再看看吧如果段位表好了你再上网找一个不开心的希捷专修里面包含有山寨sf的做一下应该就能好了,一般希捷的盘现在都还没能说做到砍磁头这样的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测试段位表正常不一般来说固件门的盘一段段的很多段位表坏了的,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然后测试完之后用段 ...

段位表修复指令是啥啊。嘿嘿!!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段位表修复指令是啥啊。嘿嘿!!求

这个指令我也不大清楚但是我买回来的软件就是已经做成了一个按钮来的一点就开始修复的了不过一般来说希捷的段位表必须要修好才能继续修下去

网友:
10代以上现在砍不了头

网友:
唉,设想一下,如果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财力,或者挖几个希捷公司的人才,自己开发一套固件,专门成立一个硬盘再生公司,哈哈,估计是不可能的。他们才不会让你这样做呢。再说了,得需要多大的投入啊。

网友:
我有两块盘也是如此的。
唉。看来真的只有扔掉的。

网友:
貌似Winhex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祝你好运,菜鸟掠过,高手勿喷

网友(2014-11-13):
楼主    默默的问下  固件是啥?

网友:
硬盘的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