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IOS密碼

楼主(2014-10-07):
請問BIOS密碼,一般是放置在哪裡,為何刷BIOS就可解決

网友:
一般在BIOS里面的吧,但是像很多IBM的笔记本有专门的密码芯片,那样刷BIOS就不行了,台式机甚至很多下了小电池就没密码了,新手回答仅做参考

网友:
当时是BIOS芯片里面的,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大部分笔记本的密码都是在BIOS里面的,所以刷写了新的BIOS密码就没有了,但是IBM和东芝的密码是单独存放在一个密码芯片里的,所以刷BIOS是破解不了密码的,要想别的办法才可以破解密码。

网友:
感謝各位指導............................................

网友:
现在新机型好像都是在BIOS里面了吧

网友:
基本都在BIOS里面,IBM好多都在密码芯片里面的,我弄了很多

网友:
要看什么机器了,看厂家把密码的资料放在哪里了

网友:
很多密码在Bios里面。

网友:
有些有密码表· 直接对照密码表·OK了

网友:
在哪个芯片 就干哪个芯片 不就得了

网友:
大哥說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