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3不定时自动复位

楼主(2014-10-07):
今收到客户一台V星MS-7513 P45D3 PLATINUM主板,经客户描述电脑能开机,但是不定时自动重启,拿下主板开始最小系统测试,先更换(电源,CPU,内存)故障依旧,根据故障第一步先刷个BIOS,刷完后无果,然后考虑到I/O芯片可能有问题,本I/O采用F71882,手里有个71883引脚定义跟71882一样,换好后还是自动重启,但是重启时卡C0不动,卡C0是不过CPU,接着找来图纸查看CPU的工作条件,电源管理用ISL6336如图:E:\测量21脚5V供电正常,测量40脚电压0.8V根据分压电路12V/(10k+1k)*1k=1.09v,怀疑是滤波电容微短路,电阻阻值变大,芯片内部微短路拉低的此电压,先易后难,拆下电容测量电容正常,继续拆电阻,拆下1K电阻,电阻正常,当拆下10K电阻时测量阻值无穷大,从料板上找个10K电阻更换,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今发一帖,希望能帮到有同样故障的朋友们。

网友A: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诊断卡跑CO代码有些主板也为内存不过故障,这里10K电阻阻值变为无穷大的话,应该也会影响12V的分压效果。

网友B:
EN开启电压低造成的重启。CPU供电不正常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N开启电压低造成的重启。CPU供电不正常 。

恩,这里也可以先测量下EN开启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然后断开两个分压电阻测量本身阻值变化判断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这里也可以先测量下EN开启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然后断开两个分压电阻测量本身阻值变化判断故障。

兄弟!你这方法可行,但没有直接测电压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方法可行,但没有直接测电压来的快!

恩,测量对地阻值有时候没有电压准确。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只能判断一下主板有无短路情况,我修技嘉GA-G31M-ES2C这个主板,橙色3.3V对地阻值15欧以为短路,开始狂拆,拆IO,拆网卡,拆声卡,拆BIOS,拆南桥,拆北桥,全板几乎拆完了还是没找出短路位置,过了几天遇到一片同型号的板子测量了一下,我简直要死的心都有了,这板子橙线对地15欧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诊断卡跑CO代码有些主板也为内存不过故障,这里10K电阻阻值变为无穷大的话,应该也会影 ...

当时内存条换过,内存的供电也正常,所以这一步就跳过了没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