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捷波HA04-LF REV:1.0网吧主板

楼主(2014-10-07):
如题。昨天隔壁网吧一下子拿2台主机过来 是无盘式管理。       上电测试     主机可以点亮,于是我拿回去说没问题,  当把所有线接回去开机,然后到网卡启动就掉电了, 又拿回来了  。这次自己加硬盘装了系统   进系统里面网卡认到 也可以上网。于是再拿回去 还是不行,  这下子郁闷了。。。 在这里电池扣过了。也开启网卡启动了、  但有1点。当把网卡启动关了后就不会掉电,很正常的提示无硬盘系统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咧  2台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配置  其他的主机正常哦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版主看到给个回复。。。。

网友:
果断刷bios啊。。。

网友:
已解决   直接刷个BIOS解决了网吧无盘管理的系统   此2板故障是读取不了服务  当读取到服务器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了。  自己用硬盘装系统   进系统里边 可以连接得上 上网都很正常  所以就果断的刷了BIOS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