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vista改装xp后无声音、鼠标没反应。

楼主(2014-10-07):
惠普cq40,vista改装xp后无声音、鼠标没反应。是硬件版本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安装!只听说XP不支持新机的双显卡功能,还真没听说连声卡跟鼠标都不支持。

网友:
官网重新打下驱动试一下

网友:
对!手里有好几个版本,轮着上不行再说

网友:
按年份好像有的版本的确需要个别驱动

网友A:
CQ40 装XP声卡装有顺序的装的方法不对会导致没声音,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和方法。建议换个WIN7系统就可以一起排除声音和鼠标的问题。

网友:
升级个BIOS试试

网友:
VISTA系统只能装W7的吧!

网友:
曾经碰到过此类问题,装个WIN7系统搞定。

网友:
CQ40 xp是可以装的,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再加2G内存装win7

网友:
应该是打不上驱动

网友:
双核2.0运行win7担心不顺畅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 装XP声卡装有顺序的装的方法不对会导致没声音,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和方法。建议换个WIN7系统 ...

这款机前期出来的装xp要用专用系统,早些的甚至装xp安声卡驱动会把声卡和嗽叭弄成物理损坏,同期的戴尔机子也有这个情,只戴尔改得快,量要少得多..

网友:
刷BIOS,不刷就装win7,手上有一台懒得拆,装win7搞定,但是鼠标没有反应就不会,只是没有声音

网友:
直接装WIN7不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