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MBX-273档LOGO坛上有几个人碰到过但没人说出解决方法,急求

楼主(2014-10-07):
SONY的,MBX-273档LOGO,外设都拆了,PCH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坛上有几个人碰到过但没人说出解决方法,急求。。。

网友A:
该到CPU寻址阶段了,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到CPU寻址阶段了,换个U试试。

换了一样的CPU也是一样的!不知是什问怪问题了!

网友:
你已把外设都拆了,PCH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CPU也换了还是不行!我觉得最大可能还是在BIOS那里。有条件换个BIOS芯片。

网友B:
内存和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和显卡呢?

也搞了!也是卡logo

网友:
按着BIOS刷吧

网友:
这个机器太新了,又没有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