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主板有时亮有时不亮的故障

楼主(2014-10-07):
最近遇到好几台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有时可以亮机,能正常使用。有时又不亮机。哪里都没动过。但在不亮机的时候,电流会没那么高。比如华硕K43SV亮机时电流会跳变到2.3A左右,不亮时只跳到1.7A左右就上不去了。但显卡的供电都是正常的,且我用万用表,测过显卡周围的小电感、电容的都无短路情况,供电也正常。显卡是换的全新的,不会有问题。换上去故障依旧。这种故障会是哪里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
感觉这种故障不像是显卡故障,这种问题不应该仅仅看电流了,应该看跑码了没,然后再继续向下查。

网友:
我手上有N80v也是时尔亮时尔不亮不亮的时候上到0.25掉到0.15

网友:
楼主测一下能不能读屏

网友:
感觉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楼主同学,最近一个星期大概有4-7台是这种故障,时亮时不亮,分别是联想,华硕,HP……。有时候不亮了,马上拿万用表来量,呢帽,再开又亮了……。我草……。
联想修好了两个,分别是不亮的时候内存供电不出PG,还有一个是CPU供电开启信号有个电容快要击穿了……问题很小,修得很快,但是找问题找了N久……。太XX了

网友:
偶发的故障最头痛了,一般先加焊IC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那脱焊了

网友:
这种就是最不好修的了。。。。

网友:
cpu 供电上管 和贴片电容换了就好了!我前面遇到过一样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没有工作,会不会同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这种问题很蛋疼的 呵呵 我也修过呢。没修好。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