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1M_RAMP2_FINAL上电时序分析

楼主(2014-10-07):
SUSON  开启1.8SUS内存主供电

SUSON转换SUSD 开启3VSUS

MAINON开启  +1.05V前端总线上拉电压

         +SMDDR_VTERM内存总线上拉电压(0.9V)

         +SMDDR_VREF内存基准电压(0.9V)

         +1.5V给CPU MCH ICH 供电

         +3V_HDP传感器供电

         独立显卡供电

    MAIND +3V +5V线性 +3V主要给主板芯片供电  +5V主要给主板接口供电

           +1.8V主要给显存供电

VRON      VCC_CORE  CPU核心供电 (0.9V--1.6V)     VR/VRM代表CPU供电电路

VR_PWRGD_CK410# 经过非门 VR_PWRGD_CLKEN 经过南桥 CK_PWRGD CPU核心供电正常后开启时钟电路

                CLK_CPU_BCLK
                CLK_CPU_BCLK#(0.3V-0.45V)       PCLK_ICH 33MHZ(1.1V-1.7V)

DELAY_VR_PWRGOODECPWROK与运算后产生ICH_PWROK发送到南桥(PWROK)开启复位电路

                PLT_RST-R#经电阻转换PLT_RST#_NB到北桥,北桥输出H_CPURST#

TE1M图纸

网友:
楼主要是加点图片来个图文混编就更好了,光看文字太累了

网友:
最好拿图分析,最好把触发电路也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