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5G41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10-07):
有一磐正5G41有复位不跑码,供电时钟都正常,就不显示,BIOS搞过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空焊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试着打一下南桥

网友:
打一下北桥到CPU的值,加焊北桥。

网友:
不跑码涉及的东西多了!!!你可以把所有总线把所有的总线打一遍,

网友:
数据、地址线打阻值吧,先!

网友:
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