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一台联想2743花屏故障

楼主(2014-10-07):
今天拿了一台联想2743,开机后发现满屏幕的点点,还有竖条,不用说了百分之九十都是显卡的问题,说干就干,上BGA把显卡拿下然后换了一个显卡,再次开机,显示完美不花屏了,维修结束,这个故障挺简单的,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植球要点时间,不过现在植球对咱来说就是小意思了

网友:
灌水帖,扣5分

网友:
你说灌水帖就灌水帖吧,反正我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这个虽然简单了点,但是我真的是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A:
你是弄坏了多少个机器后才成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弄坏了多少个机器后才成手的?

这倒也是,真的做死了不少的桥啊

网友B:
植球对我来说有点难了,那球明明看到溶了,可就是没沉下去和焊盘溶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植球对我来说有点难了,那球明明看到溶了,可就是没沉下去和焊盘溶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可能是焊油的问题,一开始我我是植不好,就是看到球溶了,但是再去动那些球竟然还会动,后来发现是焊油的问题,换油试试吧

网友:
额,这明显的灌水了

网友:
支持楼主,,,直球不简单

网友C:
楼主虽然说的简单这活干起来不简单,而且这显卡不是说有就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虽然说的简单这活干起来不简单,而且这显卡不是说有就有的东西

还好我们这料板多,而且植球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其实一点都不难,嘿嘿,自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