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 nx6320自动开机反复0.05A至0.5A左右。

楼主(2014-10-07):
同行拿来一台HPHP nx6320,说开不了机,丢下就走人。

拆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后现,不用按开关的,电流从0.05A至0.5A左右反反复复,按开关也不能关掉,不起作用。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打电话报价,拆机,开修。

1;  测所有电感阻值正常。

2; 测电压,3.3伏,5伏,1.8伏,1.5伏,都现来了,还有一个L23电感的电压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电压,也不知道是多少伏。

3;  找来图纸看一下,这个+VCCP是什么电压呀,不懂,管它呢,修出来再说吧。

4; 测U20的工作条件,4脚 和10脚都有5伏了,1脚也有高电平的开启信号了,还差一个VBST电压, 去掉R238和C236,再测这个VBST电压,就是没有,测它的阻值也是正常的,看来不是被这两个家伙拉底的,然后找这个D1024,尼妈,找完全板都没有这到这个神奇的D1024,也可能是图纸不对板,不就是一个VBST的5伏电压吗,我给你造一个吧,下面自己看图吧,我都写在图上了。

5;  就这样接上去,上电,还是自动触发,不过电刷刷的上去了,显示了,搞定。

HP nx6320图纸.rar

HP nx6320-英特尔双桥集-板号6050A2035001-MB-A05 HSTNN-I05C 25L80.rar

网友: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的自举升压脚吧!有的芯片上标注BOOT,按理说都有个二极管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的芯片的BOOT自举升压二极管封装到芯片里了。

网友:
这就是少了BST这个电压而引起的开机反复此电压的跳变吧,以后得注意点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的可灵活了。。。。。顶起

网友:
技术很好,小白受教了

网友:
少电压引起的故障好修啊!

网友:
不知道这样稳定吗

网友:
就是呀这样稳定吗
楼主技术很赞

网友:
那个管子是滤波作用的吧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厉害,这造的都行。这使用正常?

网友:
牛,这也可以,能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