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奇葩故障

楼主(2014-10-07):
今天还修一台华硕的Z99L,因此机是进水机,所以一拆机就先清理呗,然后看见一个稳压管的第1脚被烧断了,那就换一个呗,然后测各个电感的阻值和公共点的阻值,都正常,上电吧,没想到,一阵火花飘过,完了,换的稳压管又把那个第1脚烧断了,一看图纸,原来是供电脚,而且还是从公共点过来的,没办法,咱再换一个,这次可不敢冒然上电了,仔细测后,才敢上电,还好,没有再冒火花了,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3左右掉电到待机,我擦,这么多故障,没办法查吧,然后电感一个个测,最后发现CPU供电没出来,然后查了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竟然没有VR_ON,然后再查EC的条件,都正常,就是没发出VR_ON,于是换了一个,然后VR_ON出来了,但是还是电流上到0.3A左右掉电到待机,心想不会吧这么邪门,然后测得一此信号是经过一个电阻才到CPU供电芯片的引脚上的,于是测了一下电阻和EC相连的这一端,电压正常,而和CPU供电芯片相连的那一端电压竟然变成了1.4V,于是我飞线过去看会不会被拉低,飞好线后再上电,没有电压竟然没被拉低,看来是电阻坏了,但是还是CPU供电还是没出来啊,到这里还是再查查吧,然后查到3V3这个引脚的电压只有0.7V,这个不是明显不对吗,于是看看哪来的,于是看到了+3VS是由+3VO转换来的,我晕看到这此个复合管,我就晕了,于是查都没查,幸好有料板,于是先换了一个Q9106,于是再通电,还是一样,没事继续换Q9105,然后再接入电流表,这次有变化了,电流一路直上,我晕死,竟然不跑码,然后换了CPU还有内存,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刷BIOS,也没用,修到这实在没招了,怎么进水机有那么多的故障啊,麻烦大家给点思路啊,前担是老板说不能换桥啊,我实在没招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既然是进水机当然重点查进水的部分,还是CPU电压出来后电流上到多少,各个转换电压都正常了吗?桥附近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B:
老板说不能换桥并没说不可以焊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进水机当然重点查进水的部分,还是CPU电压出来后电流上到多少,各个转换电压都正常了吗?桥附近有没 ...

那个忘说了,电流上到1.4A后然后掉到0.22A不动

网友C:
楼主你帖子水平不咋的,不过我每次都来看你头像的,太有AV品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说不能换桥并没说不可以焊桥吧?

可以加焊的,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帖子水平不咋的,不过我每次都来看你头像的,太有AV品味了。

新手嘛,这帖子只能发成这样了,头像的话自己下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手嘛,这帖子只能发成这样了,头像的话自己下去啊

都铜牌维客,应该是老鸟了吧。

网友E:
3V3这个引脚的电压只有0.7V,复合转换MOS管测量阻值正常的话,明显是被后级相连元器件电路拉低了这里可以烧机试下。

网友F:
进水的怕断线,老鸟修出来后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铜牌维客,应该是老鸟了吧。

铜牌就是老鸟了吗,我只不过是论坛逛得多而已,真正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3这个引脚的电压只有0.7V,复合转换MOS管测量阻值正常的话,明显是被后级相连元器件电路拉低了这里可以烧 ...

那时候没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怕断线,老鸟修出来后分享一下

我说你们倒是给点思路啊

网友G:
如果实在搞不好可以换主板!价格100元!我的企鹅号:961558210  无修 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你学到什么了,再灌水扣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实在搞不好可以换主板!价格100元!我的企鹅号:961558210  无修 拆机

我们这里有的是主板,不过也要谢谢你了兄弟,如果以后我自己搞的话我再找你吧,毕竟我现在是帮别人打工

网友:
呵呵,像我看到问题实在太多就给打电话说换主板,特别是那种要求不能换桥的客户,最烦这个了

网友:
不过说实话,楼主的头像是好看,见你好多次了。。。百看不厌

网友I:
这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关,这个电阻两端电压不一样
这里的C8009S是不是导通了?不然你那里的电压不可能拉低这么多

网友:
给点思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铜牌就是老鸟了吗,我只不过是论坛逛得多而已,真正修的少

切,我版主,我不是笔记本新手,拆机都不熟悉,理论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关,这个电阻两端电压不一样
这里的C8009S是不是导通 ...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你说的C8009导通应该是本身阻值对地短路拉低了电阻另一端电压,可以拆除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我版主,我不是笔记本新手,拆机都不熟悉,理论一般般,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