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641 主板短接才能触发 大哥们帮帮忙!

楼主(2014-10-07):
V星 MS-7641 主板短接才能触发,诊断卡灯都不亮?EC换了几个了,这主板插上电源开机没反应,要短接绿线跟黑线才触发,EC已经换了还是老样子,马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新手。没思路!
EC F71869 4脚 0V 99脚 0V 45 脚5V 68 0v 85脚0v 84脚0v

网友:
测下待机3V正常不,网卡发不发烫。

网友:
看下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典型的不开机故障!查IO、南桥工作条件具备吗?CMOS放电并确认电池电量够,32.768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内存有供电吗?

网友:
查开机时序,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个挨一个查  哪里不对修哪里!

网友:
换掉I/O,,或查I/O周围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个挨一个查  哪里不对修哪里!

哈哈 ,都没触发怎么会

网友:
话不投机半句多拿IO 焊南桥

网友:
85脚电压为0伏的话,说明南桥待机电压3.3VSB没有产生,可以跑下5VSB转3.3VSB的线路一般中间经过1117三端稳压器元件转换。

网友:
桥问题,我遇到过。加焊试下

网友:
摸晶振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