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R2020的维修困境,,,求帮助

楼主(2014-10-07):
             今天上门修到一台CANON的IR2020J的复印机,搞得好郁闷,听客户描述,机器经常在用的过程中出现两处卡纸,,一个是卡在定影组件上,,一个是卡在纸盒1的搓纸轮处,,定影组件卡纸的故障已经通过更换定影膜解决了,,,现在问题是纸盒1的卡纸问题解决不了,,,换了手动进纸和纸盒2,机器工作就正常没有问题,,,位于机器侧盖的纸盒1进纸搓纸轮也换了,涛声依旧,,打开侧门,用螺丝刀顶住仓门传感器,让机器用纸盒1复印一张。。发现,,A4纸刚从纸盒1经过搓纸轮的时候,搓纸轮会回搓两下,,造成纸张皱了,卡在搓纸组件那里上不去,,两个上下搓纸轮也都换过了,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怎么个下手,,还请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支下招,,

网友:
搓两下,检查一下 离合器  有没有 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

小文大章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把第二纸盒先拆了 看看第一纸盒还卡纸吗

网友A:
很奇怪啊 我等待楼主出结果怎么了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啊 我等待楼主出结果怎么了不可以吗

结果还没有出呢,我是上上周的周二过去,客户渡当场说纸会卡在两个地方,,定影膜和搓纸轮出纸的地方,,我试复印了几张,果然会,,换了定影膜,定影不卡纸了,,和客户说了先试用几天,,然后一起到现在客户也没有打电话,,下周一抽空打个电话问问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