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主板,开机不显,要再按一次复位键可以正常路码

楼主(2014-10-07):
映泰A770E主板,开机不显,要再按一次复位键可以正常路码,开机测cpu供电1.0v,不跑码,按复位键cpu供电上升至1.24v正常跑码显示,请教有没有那位师傅遇到过

网友:
CPU供电电路查查!特别是电容。

网友:
刚昨天一个TA770E的,我的故障是,时不时掉电重启,然后我修的地方是cpu供电开启脚所连接的两个三极管和一个双二极管,都在内存槽的左上角,因为没有图纸,这个板子系列很多,找到的图纸也不一样,找到的U供电芯片竟然用得不一样,好像是 ST的L6740L吧最后干脆三个管子我全部都换掉了,然后估计好了,因为我测试了一天再也没有掉,就拿给同行了,没那么多功夫测个同行的机器

网友:
也是小零件不值钱,花太多时间也不好,换好了测试好了就可以了,不好再慢慢查线路吧,毕竟没电路图不好跑线啊。

网友A:
这主板还没修好,有时又要按多次复位键才能跑码,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还没修好,有时又要按多次复位键才能跑码,不知道怎么修了

查下复位键相连线路元器件可能存在不良,最后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试过把VCORE的EN三极管拆掉出现这种现象,反正比较麻烦了

网友:
搞过一次这样的故障,换IO好的。。。

网友:
修到过,是cpu供电的问题,vid不正常,或者是主板时序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