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一杂牌小板子 台湾产的, CPU:LE80554 PCE REV1.0的BIOS

楼主(2014-10-07):
如图 如题 板的型号找不到。

新建文件夹 (4).rar

网友A:
我晕。CPU跑哪了我咋看不到啊?下载里边是啥东东啊?

网友B:
用在什么机型上面的

网友C:
只有图片 怎么没有写维修思路 看不懂

网友D:
干什么呢这是?高手的表达能力都有点弱智吧。。。

网友E:
楼主  这是华擎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CPU跑哪了我咋看不到啊?下载里边是啥东东啊?

板载的 老板子了。要没什么特殊用途不值当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是华擎的主板吗?

不知道,没有看到牌子和型号。所以。。。。上多点图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CPU跑哪了我咋看不到啊?下载里边是啥东东啊?

看第6张图就一目了然那个是SB NB CPU  IO LAN AUDIO BIOS 等   下载里边只不过是这主板的BIOS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在什么机型上面的

不清楚  同行拿来就是裸板。貌似是收银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有图片 怎么没有写维修思路 看不懂

这忘了写。 其实是不过内存。跑C1报警,  然后我加焊了IO跑C5 还是不过, 最后仔细看板子背面  挖槽%¥……@#  掉件。 大多是电容,有1个电感和1个电阻,  电容就在废板拆差不多的装回去。 电感就不多说了 至于电阻呢,就对照在旁边一个来补上去, 然后再次上电   亮机;了,就特意备份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什么呢这是?高手的表达能力都有点弱智吧。。。

这位仁兄, 你天天写和别人没有写作的比 气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没有看到牌子和型号。所以。。。。上多点图咯

维修 能修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忘了写。 其实是不过内存。跑C1报警,  然后我加焊了IO跑C5 还是不过, 最后仔细看板子背面  挖槽%¥… ...

哦  是这样的  看着不错  谢谢你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