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好坏怎么测量

楼主(2014-10-07):
二极管的好坏怎么测量``我是刚电脑的

网友:
用万能表蜂鸣档测量,红笔接二极管正极,黑笔接负极 会有几百欧的阻值。反之则无穷大。

网友A:
红表笔放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放二极管负极,如果有100--800读数,反过来测是无穷大,就是好的

网友B:
先把二极管取下来或在电路上抽空一边的焊点!用二极管档,表笔测两头,一面阻值几百欧,另一面没数应该就是好的!有的二极管测量是正常的上电后也不一定正常!怀疑就换一个!

网友C:
静态测量b c e 脚之间有600左右的阻值

网友:
红笔接二极管正极,黑笔接负极 会有几百欧的阻值。

网友(2014-12-20):
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测试都不一样。

网友:
你搞一个好的二极管和一个坏的对比量一量就知道!

网友D:
正向导通,反则不通。

网友:
我也是新手,在研究中,希望可以共同学习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静态测量b c e 脚之间有600左右的阻值

二极管 好坏测量  你说三极管干嘛

网友:
新手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
先把二极管取下来或在电路上抽空一边的焊点!用二极管档,表笔测两头,一面值0.xxx,另一面无穷大应该就是好的!有的二极管测量是正常的上电后也不一定正常!怀疑就换一个!
有的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值很小,0.150-0.300都有可能,只能说个大概!

网友(2015-11-03):
用红黑表笔测二极管两端有阻值,再交换表笔测一下无穷大就是好的,如果两次都是无穷大就坏了

网友:
我是新手受教了,

网友:
正向有阻值,反向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二极管取下来或在电路上抽空一边的焊点!用二极管档,表笔测两头,一面阻值几百欧,另一面没数应该就是 ...

原来是要抽空一脚,难怪我怎么测两边都有电阻值

网友:
不错啊  啊啊啊 啊啊 啊

网友:
用表针量两端,正量反量,如果都响了,那就是坏了

网友(2015-12-15):
正向导通,反则不通,同一该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向导通,反则不通。

反向就是0嘛

网友:
新手 慢慢来 不要着急 可以先看看网上的视频 然后 自己买个万用表 亲自操刀 测试

网友(2016-03-23):
万用表测有阻值为正,无穷大为负,二极管拆下板上会有一个三角形的标记,

网友(2016-04-27):
红表笔测正极,黑表笔测负极,阻值200到700 ,正常,再把表笔调过来,黑表笔测正极,红表笔测负极,无穷大,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表笔放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放二极管负极,如果有100--800读数,反过来测是无穷大,就是好的

分析的真特么透彻!

网友: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
从根本上讲就是测PN的单向导电性,用表笔给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导通(有读数),加反向电压截止(无穷大),如果两次读数都很小就是击穿短路,如果两次读数都是无穷大就是内部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