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独显BIOS

楼主(2014-10-08):
如题了。 就差ECBIOS没备份了,

联想Z475 板号DAKL6CMB8DO REV D AMD2010 DDR3 216-0809000ATI独显 BIOS 小痕.zip

联想Z475 DAKL6CMB8D0 REV D.rar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我好像也有

网友:
ECBIOS呢 有吗

网友:
哈哈哈 感谢各位亲。  这机子好了 故障是单纯的进系统慢。 进PE和安全模式速度相当的正常。机子已经放我这里1个多了吧,正想打算换板的时候就静下心来分析,既然在进PE和安全模式开机的速度都很正常。所以只想到驱动的问题。  这这里我走了很多弯路   拿到机子不断的换硬盘系统 驱动。内存 BIOS,经过折腾几天无果 决定加焊桥,焊了也一样 一于淘宝个桥回来,....等啊等 3天后终于到了上土炮BGA换 啦啦啦 好了 开机yes 还是一样 草#¥%¥%@¥神马情况、继续淘个U回来试试 100买了A6 3400M换上 还一样。看着看着 是独立显卡于是忍不住加焊了显卡 。。。纳尼 还是一样。侧地崩溃了, 因为是同学的机子才拖这么久,要是其他客户早换板了。因为这几天心情不爽 晚晚都出去喝酒 NND 每次都是三杯啤酒就到了 前晚没喝醉啦啦的开小车回家停家门口 直到昨天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 真TMD醉了,在家门口掉个头NND把小车屁股擦花了,维修400大洋  心情极其不爽,昨晚继续喝 有是醉了  睡到10才起来匆匆忙忙的开门上班 一看到这台放在这里一个多月没修好的本本就烦,于是把他拿来出气,心想反正是修不好了的 要换板了的 就再试试吧,  插U盘进PE 速度正常  重启 F8安全模式 速度正常, 在重启 进系统 等啊等  等了2分钟进去了  把集成和独立显卡 USB 网卡 声卡驱动禁了 再重启 继续的等啊等 还是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PE和安全模式都没加载驱动开机速度正 常  现在把系统里面的驱动全禁了还不行  是不是还差某个驱动没禁掉  于是继续进系统 在把电池Microsoft AC Adapter 驱动和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驱动禁了就好了 正常35秒开机   到这里才是真正的找到问题所在了  在进系统把其他驱动还原启动  把这个Microsoft ACPI-Compliant control Method Battery驱动继续禁了 开机一切顺利 正常速度WIN735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