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L32N6 32寸液晶电视 黑屏维修 摸大腿不行 换个方式换个角度就会有收获

楼主(2014-10-08):
        还是头一次修液晶电视  对电视了解不够多 所以费了不少时间。入正题吧。
接到此机,接上电,按开关后。指示灯亮了,但屏幕黑的,什么也不显示(这不是废话么)。
       身体不行了,最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放倒在地上。拆下外套,就满头大汗了。

     先测供电 电源板 一角

    没有摇控器,就按节目键 开机后,背光会亮,但屏幕无图像
测了下5VSB  5V 12V  24V   都有输出
接下来再测驱动板上的电压

驱动板上测了12V  5V  3.3V  1.8V
都正常
=====================
第一次修电视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电压全都正常。===其实把它当液晶来修,思路是对的。
开机后,背光亮了,白天,看起来像没亮一样,从背面能看到,屏里发出了白光。
当白屏来修吧,可能屏上没有屏供电,或者电压不够。
这是拆下屏蔽铁片后的,逻辑板。

背光亮了后,屏线接口保险处测到,只有8.2V 左右的电压   感觉不得
屏供电一般是3.3V   5V  12V     断开屏保险 ,等开背光亮后,再测输入端有12V电压。

为啥一接上逻辑板只有8.2V了 ,以修短路的思路来,去烧板,接可调,一试。可调打到12V
一看,电流只有0.1A左右。摸大腿的方法吧。说着用手去摸,可莫了半天,只有一点温热。
看来要换个思路了。(烧板时,接入12,顺便测下,逻辑板上各电压,是否还是有拉低现像)用可调接入12V,断开驱动板12输入端。测得电压没有拉低。  (此时,也可以直接用可调接入12V 来代替 驱动板上的12V输入的VIN    开机按节目键后,北光 亮了,图像显示了)确定故障方向了。
就在驱动板输出到逻辑板12V  偏低。。导至屏为工作  所以无图像。

      之后就在驱动板上,找12V 如何产生   有那些元件   找了一会,发现是一三极管来控制一个P型MOS管而来。按节目键,背光亮起,测了下,MOS,S极12V D极8.2V    基极也是对的0.6V   明显 MOS坏   在料板上找了个MOS管 换上。。。。开机TCL的logo 出来了

中间其实费了不少时间 去请教 许多朋友  在这里再次感谢他们 没有他们的指导  估计一个人,还真是够呛!-

感谢!---------VIN芝麻-----我的泪为谁飞-------    ====麦毅诚 ====

最后上 个修好的图片吧

==================================================
下面上传 本机的 备份的 程序

最好还要对上驱动板号  471-0103-26005g  A2
======================================程序在二楼===========

网友:
修好备份下来的,要的可以下载备用

网友A:
好像我没在名单上面,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没在名单上面,太让我失望了,

下次,全体点名

网友:
你没报这个图片啊,我查了我好像有图纸和驱动,我都没修过液晶,更别说电视了,

网友:
传上一个嘛

网友:
液晶电视不难修

网友:
点赞。把数据也刷了下来。谢谢好资料!

网友B:
液晶电视上门修怎么修啊。楼主是客户直接送到你店里的吧,收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视上门修怎么修啊。楼主是客户直接送到你店里的吧,收多少大洋

送店里修的,恩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随便问下 谁会整华为光电猫 我有50多台 mac地址都被我刷一样了

网友:
有高人相助就可以事功半倍了

网友C:
把BIOS取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取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备份的吗

恩,是的==========

网友:
学习了          我遇到个显示器  驱动板的ON OFF 开机瞬间有   一会就没了  估计驱动板不行了   三极管都没问题

网友D:
液晶电视维修收费怎么收,大概多少钱?

网友:
我的黑屏怎么那么难修啊

网友:
冲着楼主的标题来的!看完后很失落!唯一的收获就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的三极管标的A1是什么管?代换的有哪些?

A1,是什么封装的,如果是sot23的,则是baw56,如果是sot323就是hsms-2801

网友:
液晶电视都不好修,今天接了一台头都大了,电源板和主板都坏了

网友:
自己摸索加高人指点事半功倍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也有BGA芯片了,也容易脱焊

网友:
呵呵 技术牛呀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屏供电不足,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F:
用什么设备备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设备备份的呢?

编程器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电视维修收费怎么收,大概多少钱?

400起步                      ,

网友:
修就这么好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是来学技术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1-13):
修过一台这个型号的,色彩不正常,清空U802还是U803的,不记得了,反正是一个8脚24C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了,厉害,我的TCL l26f19也是黑屏,指示灯不亮,各个电压都正常,没招了,还在那放着呢

网友:
高手,真是一通百通,看来基本功过硬的高手什么都能修啊

网友:
昨天修过一台熊猫32寸液晶,也是给逻辑板供电的MOS管坏了,12V只有10.8V了。

网友:
俺有问题想要求教,液晶我不怎么懂。我有台液晶电视TCL  L32V10,结婚买的舍不得丢了。我说问题吧,开机正常。但是应该显示黑色的地方显示的是绿色。刚开始是不定时的出现这情况,现在开机就这样。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是故障挺简单的,顶一个

网友:
MOS,S极12V D极8.2V 基极也是对的0.6V 明显 MOS坏 -----这个是怎么看不出来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