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FH980WA BIOS

楼主(2014-10-08):
如题,板子外观如下
BIOS型号为MX25L1005
这个同联想19AH不通用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通用驱动板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不确定
我就直接换了
但是确定是BIOS 没必要换板子
一个显示器报价才50  不划算

网友:
那你就刷一下程序试试不行的话,在报价换板子 通用驱动板 才多少钱

网友A:
找到了,确定好的,大家都备用一下吧
这个程序   很不好找,大部分都不通用的。

网友:
是个什么屏的?

网友:
不好找呀。

网友:
只有17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确定好的,大家都备用一下吧
这个程序   很不好找,大部分都不通用的。

这个是联想的吧

网友:
是三星屏,,,,

网友:
故障现像是什么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适合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