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一下关于维修电源关于放电的事

楼主(2014-10-08):
         维修电源板的时候,通过电之后大家都要对大电容进行放电吧,想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方法进行放电呢,记得当初老师说过用一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加表笔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想问一下电阻要用多大呢,那发光二极管是不是随便点的都可以,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用螺丝刀碰

网友:
电阻用个10K的就成,不加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A:
我发现一个方法,用二极管档去碰要放电的电容两个引脚!等表不蜂鸣了就没电了!不知道对万用表有伤害不,反正这招我在一块表上都用了1年多了,也没见表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一个方法,用二极管档去碰要放电的电容两个引脚!等表不蜂鸣了就没电了!不知道对万用表有伤害不,反 ...

这样以前班长教过,可我就怕伤了万用表,我那万用表六百多块,有点舍不得,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以前班长教过,可我就怕伤了万用表,我那万用表六百多块,有点舍不得,哎

我修显示器换一次电源芯片时就怕400V的大电容有电上烙铁时再把件烧了,有很烦用螺丝刀短路出来的那种啪的声音!就老这么整!挺好的没咋地!
600多的表应该更强!是不是呢!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法,那就是用电烙铁放电,大电容的脚距和烙铁的插头间距差不多,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法,那就是用电烙铁放电,大电容的脚距和烙铁的插头间距差不多,你试试

就是不喜欢听那啪啪声音了

网友:
啪的声音听起来挺可怕的……

网友:
我们一般就是用尖嘴钳或者螺丝刀放电.或者用一个电灯泡

网友:
我直接用一个100W的灯泡放电,只见嘭的一声响,再测大电容两端就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显示器换一次电源芯片时就怕400V的大电容有电上烙铁时再把件烧了,有很烦用螺丝刀短路出来的那种啪的 ...

大哥 土豪啊,我们只不过用60的多的 你够下血本

网友:
挖擦 我被大电容电好几次了!  下次按你们说的试试

网友:
以前一直用螺丝刀碰...啪啪啪的吓人,螺丝刀也打缺口了,现在老老实实的用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一个方法,用二极管档去碰要放电的电容两个引脚!等表不蜂鸣了就没电了!不知道对万用表有伤害不,反 ...

你那是两个表笔相当于短接   在接在放电处  自然起到放电的作用了   不过就是放电放的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两个表笔相当于短接   在接在放电处  自然起到放电的作用了   不过就是放电放的慢点

没觉得慢呀!就是1 2 3 完事儿!

网友:
不放电的飘过,当然有被电过,但是有时电一下也挺好,专家说能让头脑更灵活

网友:
电烙铁插头放在大电容两脚上安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家里用的 那种钨丝灯泡, 街两根线 放电  ,  有电他就亮一下 , 放电 快 ,安全

网友E:
一直老实用钨丝灯泡放电

网友F:
把灯泡接在保险的两个脚就可以放电了,灯泡会亮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灯泡接在保险的两个脚就可以放电了,灯泡会亮一下就灭!!!

灯泡需要多少W的呢

网友G:
最简便适用的就是用电烙铁放电,就地取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简便适用的就是用电烙铁放电,就地取柴。

就是不喜欢听到啪啪响声,也不想看冒火花才发此贴的

网友:
其实用灯泡比较好用

网友:
用灯泡或电烙铁都可以,电烙铁只能用在脚距差不多的,还是灯泡比较实在,一个灯头两条导线多大的脚距都可以。60W或100W的都可以,灯泡闪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
放着 留着自然放电

网友H:
我是用4.7K/2W的电阻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
用万用表表测电压的放电,效果可以

网友I:
支持灯泡 用灯泡还吓我一跳呢  220没少电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灯泡 用灯泡还吓我一跳呢  220没少电我

用灯泡,接触电容的时候都有灯光了

网友:
直接用10K的电阻放电,我就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老实用钨丝灯泡放电

同意。我也是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
220老把我手吸住

网友:
没试过,具体要求不知道呀

网友:
我是长期备用一个220v的灯泡和一个12v的灯泡,220v用来放大电容的电和修电源的时候充当保险丝,以免意外炸保险吓人,12v灯泡拿来做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4.7K/2W的电阻串一个二极管

可以说的明白点吗,我看不是很明白

网友J:
搞维修的。那能不知到用自己30W电烙铁插头放电最好。又安全又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搞维修的。那能不知到用自己30W电烙铁插头放电最好。又安全又把握。

我是业佘爱好的

网友:
来个34百欧姆的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