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平板与的智 能手机

楼主(2014-10-08):
问一个外行的问题,平电脑是不是就是把
手机
的屏幕放大了,内部构造是一样的。平板和手机有什么区别啊
手机

网友:
举个例子说吧
其实同一系统的手机和平板其实没什么区别,例如安卓操作系统,安卓操作系统的软件都是通用的,同一软件手机平板都可以用,手机携带型强,而平板屏幕大,看电影和游戏体验性强一点,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还没有搞过,不过可以讨论。

网友:
希望这个版块能多一点免费的帖子。

网友:
应该说同一系统的平板跟手机功能是一样的,只是屏幕大小的问题。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
手机和平板用的零件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只不过是屏幕大了点,内部构造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
以后,平板的维修量会增多。希望大家提供和交流这方面的资料和维修经验。

网友:
就像不同款式的电脑。。

网友:
手机跟平板维修时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是的 但是有很懂共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