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25电流0.9没跳变

楼主(2014-10-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25电流0.9没跳变 ,除了显卡没供电,各路电都出来了,维修顺序换内存--换CPU---刷BIOS---加焊显卡----加焊桥故障依然如故(电流一直就是0.9没变化),求修过的前辈给一指点!谢谢了

网友:
换桥试试,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些机子过内存才有供电的哦

网友:
知道显卡没供电还     换内存--换CPU---刷BIOS---加焊显卡----加焊桥有什么用?首先要把显卡供电修出来再往下看。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打下显卡对地址 我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情况 显卡挂了哦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是跑码有才出来的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是0,但是我用1V电流烧不短路

网友:
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很容易坏